[电子元器件] 用低边MOS控制DCDC模块的开关,为什么一上电MOS就烧掉了?

楼主(2021-11-24):
dc, CD, AD, os, AC
如图,CN13给DCDC模块供电,DCDC模块是24转5V带同步整流的;R65左边连接单片机,为何单片机给高电平控制MOS打开,MOS立马就被击穿了?(断电后测得DS极已经直通)我知道带感性负载时CN13要并续流二极管,可DCDC应该有自己的续流回路,CJ2310的耐压也有60V,是什么原因导致Q8被击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为何选用 CJ2310 呢,选一个 20A 80V 的 MOS管 轻松应对 。

空间不够

网友B:
估计缓启动也没用。
主要是他这个CJ2310, 电流才3A,要带2A的负载。即便启动起来了,估计维持也比较困难。

网友B:
一般来说,我们用这个MOS管,电流最少要留出5倍余量。

网友B:
实际上,机械开关留的余量更多。
我们平时用的小型空气开关。
额定电流40A的空气开关,实际分断能力要在4000A,100倍的余量,才能保证在过载和短路的时候,空气开关能可靠分断而不是不先着火。

你这个余量太少,假如万一你那个 24V转5V 输出过载或者短路,DCDC还没反应过来呢,估计你这个MOS就又挂了。

我这里不考虑短路,实际应用是一插上就不会在拔出来;DCDC输出是5V1A,不考虑DCDC效率,实际24V的平均电流是200MA左右,所以余量是够的,DCDC 5V输出有限流保护不会超过2.5A。2楼提出了问题,我没考虑到容性负载上电带来的瞬间大电流,刚才调试把栅极电阻改成510K并对地并联2.2UF电容才能保护住。

网友C:
输出串一个电阻,降低峰值电流到合理范围。推荐用2.4欧

网友D:
关键是CN13要一个续流二极管

问题已找到,是因为DCDC上有个1000uf的滤波电容;不是感性负载的锅。。。

网友E: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限流保护。原本的5k1电阻仍旧接上。红虚线的电容最好也接上。

直接整个电容并在Q8上不就行了

网友G:
用30V的MOS,找个电流大的,比如AOSS32334C,如果可能再串个0.2R的2W电阻

网友H:
串个热敏电阻啊。。。启动电流太大

你这个MOSFET长期工作估计也不靠谱,算算满载的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个热敏电阻啊。。。启动电流太大

你这个MOSFET长期工作估计也不靠谱,算算满载的损耗吧

长期工作问题不大因为我的DCDC输出是5V1A的而且限流2.5A保护,所以24V平均输入电流不大的;不过DCDC输入有1000UF的电容 上电瞬间电流太大这个一开始确认没注意到,就当作教训了;谢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缓启动只是不产生尖峰湧浪,完整的保护在于限流或电流侦测的保护措施。得由楼主去选择。你要去看楼主各楼 ...

看错了,并电容只会让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