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cb板。布线。

楼主(2021-11-24):
如图,我把信号线从贴片电容中间穿过,这样布线有问题吗?

网友A:
普通的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有啥问题,不过为啥要这么做呢

比如改变了电容容量什么的 不这样做,就要打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线应该没问题

比如改变了电容容量什么的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但要看型号的形式了

网友D:
为了追求地平面的完整[

网友E:
为了不打过孔吧,哈哈

网友F:
问题不大,只要不是很重要的信号线

网友G(2022-03-03):
一般不建议这么布线。特别是高速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