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L406Z在rt_thread环境下怎么用USB跟上位机通信?

楼主(2021-11-24):
L406在rt_thread环境下怎么用USB跟上位机通信?在SDK_RT_Thread\DeviceDrivers 里面没有找到USB的相关例程,rt_thread屏蔽了中断,所以USB CDC虚拟串口的实现不能使用逻辑方案。请教一下,如果在rt_thread环境下怎么用USB跟上位机通信?主要目的是通过上位机升级MCU的程序。

网友A:
目前rt_thread的例程中暂时没有USB设备的注册示例,可以先参考下其它设备或者原有平台上的做法,以及开发资料中有对rt_thread注册设备的说明,后续我们例程覆盖到该外设之后会同步更新上来

网友B:
可以用芯片的USB接口做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