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767串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1-11-24):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ound)
{
    //UART 3?ê??ˉéè??
    UART1_Handler.Instance=USART1;                                            //USART1
    UART1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ART1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格式
    UART1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为1
    UART1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1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1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1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HAL_UART_Receive_IT(&UART1_Handler, (unsigned char *)aRxBuffer, RXBUFFERSIZE);//开启接收中断

}

//UART底层初始化,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huart:串口句柄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uart->Instance==USART1)//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
//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9;                        //PA9
//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1;        //复用为USART1
//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A9
//
//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                        //PA10
//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A10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4;                        //PB14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1;                //复用为USART1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PB14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5;                        //PB15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PB15

#if EN_USART1_RX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UART_IT_RXNE);       //开启接收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3,3);                //抢占优先级3  子优先级3
#endif
        }

}

上面是我对STM32F767单片机串口初始化的程序,我用的是USART1,端口PB14和PB15,红色字体部分是PA9和PA10的串口初始化,测试没有问题,改成PB14和PB15后就不行了,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么?

楼主:
上面是我对STM32F767单片机串口初始化的程序,我用的是USART1,端口PB14和PB15,红色字体部分是PA9和PA10的串口初始化,测试没有问题,改成PB14和PB15后就不行了,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A:
对应的AF要选择对,就是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1;  貌似PB14,PB15需要设置GPIO_AF4_

网友B:
CubeMX好用得不得了,要是国产芯片有这样 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C:
用工具自动化生成啊

网友D:
是不是需要重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AF要选择对,就是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1;  貌似PB14,PB15需要设置GPIO_AF4_ ...

高人啊   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