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有什么技巧?PCB设计基础知识

楼主(2021-11-24):
  深圳领卓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产品电路板设计(layout布线设计)的PCB设计公司,主要承接多层、高密度的PCB设计画板及电路板设计打样业务。接下来为大家介绍PCB设计基础知识。
  PCB设计基础知识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是以电路原理图为根据,实现电路设计者所需要的功能。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主要指版图设计,需要考虑外部接口、内部的电磁保护、散热等因素布局。我们常用的设计软件有Altium Designer 、Cadence Allegro、PADS等等设计软件。如果是初学者建议学习Altium Designer软件。做为一名PCB设计工程师我们有必要熟练二个软件。
  在高速设计中,可控阻抗板和线路阻抗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常见的阻抗单端50欧,差分100欧,如何保证信号完整性呢?我们常用的方式,信号线的相邻层都有完整的GND平面,或者是电源平面。我们做用单片机做产品,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没必要做阻抗,它工作的频率一般都是很低。
  1. 设置技巧
  设计在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在布局阶段可以采用大格点进行器件布局;对于IC、非定位接插件等大器件,可以选用50~100mil的格点精度进行布局,而对于电阻电容和电感等无源小器件,可采用25mil的格点进行布局。大格点的精度有利于器件的对齐和布局的美观。在高速布线时,我们一般来用毫米mm为单位,我们大多采用米尔mil为单位。
  2. PCB布局规则
  1、在通常情况下,所有的元件尽量布置在电路板的同一面上,只有当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片芯片等放在底层。
  2、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元件排列要紧凑,元件在整个版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
  3、器件尽量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工艺为器件离5MM,当不足5mm时,我们应该加工艺边。当然也要考虑电路板所能承受的机械强度。
  3. 布局技巧
  在PCB的布局设计中要分析电路板的单元,依据起功能进行布局设计,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时,要符合以下原则:
  1、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2、以每个功能单元的核心元器件为中心,围绕它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体、紧凑的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当接口固定时,我们应由接口,再到接着以核心元器件布局。高速信号最短为原则。
  3、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低频与高频线电路要分开,数字与模拟电路要分开设计。
  4. 布局设计
  在PCB中,特殊的元器件是指高频部分的关键元器件、电路中的核心元器件、易受干扰的元器件、带高压的元器件、发热量大的元器件,以及一些异性元器 件,这些特殊元器件的位置需要仔细分析,做带布局合乎电路功能的要求及生产的需求。不恰当的放置他们可能产生电路兼容问题、信号完整性问题,从而导致 PCB设计的失败。
  5. 放置顺序
  1、放置与结构有紧密配合的元器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器等。
  2、放置特殊元器件,如大的元器件、重的元器件、发热元器件、变压器、IC等。
  3、放置小的元器件。
  6. 布局检查
  1、电路板尺寸和CAD图纸要求加工尺寸是否相符合。
  2、元器件的布局是否均衡、排列整齐、是否已经全部布完。
  3、各个层面有无冲突。如元器件、外框、连接器是否合理。
  4、常用到的元器件是否方便维修与安装。如开关、插件板插入设备、须经常更换的元器件等。
  5、热敏元器件与发热元器件距离是否合理。
  6、散热性是否良好。
  7、线路的干扰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7. 布线原则
  1、避免在PCB边缘安排重要的信号线,如时钟和复位信号等。
  2、机壳地线与信号线间隔至少为2毫米
  3、高速信号尽量小打过孔,信号保证完整性。
  4、数、模信号是否分开。高频与低频信号是否分开。
  5、大面积敷铜设计时敷铜上应有开窗口,加散热孔,并将开窗口设计成网状。
  6、振晶,变压器下面是否走线。这些入门基础知识只有我们勤劳练习才能日日进步。
  8. 丝印摆放
  1、丝印位号不上阻焊,放置丝印生产之后缺失。
  2、丝印位号清晰,推荐字宽/字高尺寸为4/25mil、5/30mil、6/45mil。
  3、保持方向统一性,一般一块PCB上不要超过两个方向摆放,推荐字母在左或在下
  9. 网络DRC检查及结构检查
  质量控制是PCB设计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质量控制手段包括:设计自检、设计互检、专家评审会议、专项检查等。
  原理图和结构要素图是最基本的设计要求,网络DRC检查和结构检查就是分别确认PCB设计满足原理图网表和结构要素图两项输入条件。
  10. 规则装配
  在设计中,从PCB板的装配角度来看,要考虑以下参数:
  1、孔的直径要根据最大材料条件( MMC) 和最小材料条件(LMC) 的情况来决定。一个无支撑元器件的孔的直径应当这样选取,即从孔的MMC 中减去引脚的MMC ,所得的差值在0.15 -0. 5mm 之间。而且对于带状引脚,引脚的标称对角线和无支撑孔的内径差将不超过0.5mm ,并且不少于0.15mm。
  2、合理放置较小元器件,以使其不会被较大的元器件遮盖。
  3、阻焊的厚度应不大于0.05mm。
  4、丝网印制标识不能和任何焊盘相交。
  5、电路板的上半部应该与下半部一样,以达到结构对称。因为不对称的电路板可能会变弯曲。
  以上就是PCB设计有什么技巧?PCB设计基础知识的介绍,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同时想要了解更多PCB设计资讯知识,可关注领卓打样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