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晶振有哪几种类型?

楼主(2021-11-24):
区别是什么,一般如何选取

网友A(2022-02-17):
晶振一般都是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这两种类型

网友B:
这个区分可不好搞,晶振的种类可以有很多种呢

网友C:
一般选择晶振都是封装,频率,还有价格吧

网友D:
你看自己需求呗,工作环境的不同,还需要考虑温漂的问题

网友E:
区别可能就是价格了吧,价格越高,晶振品质越好

网友F:
主要分无源和有源,有源中又可以分很多种。

网友G:
你可以通过你的项目需求来选择晶振,如果要放在低温环境下,晶振的温漂性能一定要好一些

网友H:
区别就是有源或者无源晶振吧,还有就是封装

网友I:
选型的话,建议选择49S或者49DIP的这种封装,比较便宜

网友J:
这个选择都可吧,你看你具体项目需求啦

网友K:
区别就是精度吧,一般选择温漂好一些的,稳定可靠

网友L:
种类多,根据你具体需求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