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彻底明白什么是漏极开路

楼主(2021-11-24):
要理解开漏,可以先理解开集

如图,开集的意思,就是集电极C一端什么都不接,直接作为输出端口。
如果要用这种电路带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像这样。

当Vin没有电流,Q5断开时,LED亮。
当Vin流入电流,Q5导通时,LED灭。
开漏电路,就是把上图中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MOSFET)。
N型场效应管各个端口的名称: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元器件,只要对栅极施加电压,DS就会导通。
结型场效应管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意味着:没有电流从控制电路流出,也没有电流进入控制电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就不会烧坏控制电路。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是电流控制性元器件,如果使用开集电路,可能会烧坏控制电路。这大概就是我们总是听到开漏电路而很少听到开集电路的原因吧?因为开集电路被淘汰了

网友A:
这个确实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21-12-25):
不错的资料,楼主真大方

网友C:
即高阻状态,适用于输入/输出

网友D:
CMOS 芯片的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E:
漏极开路输出与集电极开路输出相同

网友F:
内部没有负载电阻。

网友G:
集电极开路和漏极开路在应用的时候有什么好处?

网友H:
如何正确的理解漏极开路输出跟推挽输出

网友I:
漏极开路输出高电平时必须在输出端与正电源(VCC)间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J:
可以把漏极开路的端点视为高阻状态

网友K:
漏极开路用于实现输出端"逻辑与"的功能。

网友L:
cmos电路的漏极开路门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
其实,有的时候做的多了,是需要回过来复习下基础的东西的

网友M:
呵呵,基础知识啊!

网友N:
模数知识还给老师了啊

网友O:
这个都不懂

网友P:
确实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