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G455的软件开发包SDK文件导入问题

楼主(2021-11-24):
打开Keil的SDK安装界面“Pack Installer”,选择“File”-->“Import”,在弹出的窗口选择“Nationstech.N32G45x_DFP.1.0.4.pack”进行导入。但是导入失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解决了,使用Nationstech.N32G45x_DFP.1.0.1.pack就可以了。

网友A:
KEIL_MDK环境下Pack包安装对软件版本也有要求,建议使用5.28或以上版本,否则可能会导致pack包安装失败。

网友B:
这个1.04pack,哪里来的?
官网没有。
官网没有。
官网没有。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IL_MDK环境下Pack包安装对软件版本也有要求,建议使用5.28或以上版本,否则可能会导致pack包安装失败。 ...

这个是安装包有问题 1.0.4这个版本的包有问题

网友D:
还是习惯把软件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E:
IDE软件版本不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DE软件版本不对应

是包有问题,不是IDE

网友F(2022-01-18):
引用 网友B:
这个1.04pack,哪里来的?
官网没有。
官网没有。

Nationstech.N32G45x_DFP.1.0.4.pack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JN7JbmYR_1vM8KSooe_BA
提取码:od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