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波特率有什么办法可以实测一下么?

楼主(2021-11-24):
比如我设置的是115200
我想知道,实际是多少?有多大的偏差,
怎么测量?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一般不会有很大偏差的都可以正常收发

网友B:
直接示波器查看就可以了,没有别的办法吧。

网友C:
我就是串口助手,通了就得

网友D:
波特率(bit per second,bps)的含义是每秒传输多少位,波特率的倒数值表示传输1位所需要的时间。你送0x55或0xAA,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相邻的上升沿、下降沿的时间值,然后求倒数算出十几波特率值,再和理论的波特率数值相比较。举个栗子,115200的波特率,传输1bit所用的时间就是1/115200 = 0.000006805555s = 8.680555us,这是理论值。比如下面对理论设置115200波特率的波形进行逻辑分析仪测量,从图中可知1bit所占用的时间是8.68us。1bit/8.68us = 115207.3733 bit/s = 115207.3733 bps,可以看到实际值比目标值大了7.3233bps。百分比误差:(115207.3733 - 115200)/115200 = 0.06357031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bit per second,bps)的含义是每秒传输多少位,波特率的倒数值表示传输1位所需要的时间。你送0x55 ...

这是逻辑分析仪,还是什么?

网友E: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逻辑分析仪,还是什么?

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在不接硬件逻辑分析仪的时候,可以模拟仿真各种常见信号波形

网友F(2022-04-05):
你在一定时间,测发送数据多少呗

网友G:
这个好像很简单,你可以用2种方式,一种是固定时间测数据,一种是固定数据测时间

网友H:
现在一般看数据手册就好了,115200波特率不是很快的,一般误码率不会超过0.03%

网友I:
实际估计也就这个速率,不会有很大误差

网友J:
这个可以用串口助手来实现吧

网友K:
用电脑测呗,你试试用一款串口助手工具来测试

网友L:
测试应该是用一定的数据,然后一直发送,最后看看时间

网友M:
测这个干什么?基本上115200误差率很低

网友N:
没实际测试过,但是我觉得应该发固定数据,然后记录时间即可

网友O:
你直接问官方FAE多好啊,他们测得更准确一些

网友E:
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P:
国产进口MCU代理,有需要的小伙伴加我微信了解,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