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1.0592和12的晶振

楼主(2021-11-24):
一般选晶振的值怎么选?
为什么想11.0592这么领不零整不整的,
8和12或者25的不好么?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原因,这个频率算出来的标准波特率0%误差
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B:
这个是波特率决定的,和别的没有关系的。

网友C:
这个是和波特率相关的,别的地方使用到晶振特别少。

网友D: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外设的频率需求

网友E:
这个主要考虑的是波特率。

网友F:
除了“串口速率”相关,还能延迟、定时相关!

网友G:
这个好像是微机原理讲过~
51那会一直11.0592
后来arm,就是8、12、25常用了,也忘了追究到底准不准,反正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