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中timea定时器的捕获能否知道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捕获

楼主(2021-11-24):
调试hc32f460,使用timera单元1的捕获功能,现在是上升沿下降沿都捕获产生中断,中断内查看哪个状态寄存器能知道当前中断是上升沿捕获还是下降沿捕获?

网友A:
你是从PWMn引脚同时使能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捕获吗?

@yangjiaoshai :如果是timerA的PWMx,可以在捕获中断里面读取电平
@yangjiaoshai :如果是TRIG脚,可以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一个通道捕获下降沿。如果是Timer6的PWMx或者TRIG脚,也可以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一个通道捕获下降沿。
对啊,有没有办法识别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