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专门测试蓝牙性能的仪表么?

楼主(2021-11-24):
考量蓝牙优劣的指标有哪些

网友A: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哈哈

网友B:
这个有啊,信号质量就是蓝牙性能

网友C:
你说的性能指的是啥?

网友D:
蓝牙性能我觉得看的就是无线性能

网友D:
硬件方面有EMC等测试

网友E:
肯定有啊,信号灵敏度,信号功率等等

网友F:
有的,就跟测试wifi一样

网友G:
你理解为无线测试就可以了,这种测试怎么能没有呢

网友H:
我觉得得有信号质量,抗干扰方面都得有

网友I:
你可以看看wifi方面怎么测试性能的

网友J:
就无线方面可以,你可以看看无线测试标准

网友K:
就跟无线方面测试一样,看看无线性能测试标准吧

网友L:
一般都是信号,信噪比,灵敏度啥的

网友M:
这个肯定有仪器仪表的,比如信号质量检测

网友N:
好像还得有信号干扰,然后看信号稳不稳定吧

网友O:
这个你最好去查查资料,仪器肯定是有的

网友P:
仪表有的,那个频谱分析仪就行

网友Q:
优劣指标的话,也就是功率功耗了

网友R:
可以买的,无线频谱分析仪,检测信号用的

网友S:
不过优劣咋说呢,一般就是能用就行,还有就是过检测

网友T:
我觉得指标就是灵敏度和信号功率

网友U:
频谱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