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串口收发数据时好时坏

楼主(2021-11-24):
有时候收发正常,有时候不通,
改从哪方面着手解决

网友A:
距离?波特率?线束干扰?模块自身芯片问题?
感觉这个不太好说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比较难说,没有具体的图,不好分析,你可以把波特率降低试一下,

网友B:
时好时坏说明驱动安装、波特率设置没问题,重点怀疑串口的硬件连接。

网友C:
波特率过快,线材质量不好,线材过长都会导致丢包

网友D:
不描述清除没法给你解决,至少你要找出来哪些因素被排除

网友E:
串口收发测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就是收发短接,看看自环是否可以,如果没有问题,再判断和电脑通讯的问题,一点点的排除,如果自环几万包没问题,说明代码基本上没问题,检查线路问题,同样,上位机(电脑端)进行相应的测试,最终来进行判断是不是数据线长了,有干扰,波特率等等问题。)

网友F:
是485还是232接口呢     如果是485,那么使能信号是否正常呢

网友G:
你可以把波特率降低试一下

网友E:
波特率降低看看,是不是因为波特率的事情造成的?

网友H(2022-01-06):
换线试试

网友I:
配置,时钟,程序逻辑处理

网友J:
检查一下硬件连线,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多半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K:
硬件软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L:
先检查一下硬件上有无问题

网友M:
这块有可能是你通讯线的事儿,通讯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N:
你这串口时好时坏,肯定有问题,程序仿真看看呢

网友O:
看看接线问题,如果接线问题有可能导致串口时好时坏呢

网友P:
不通是接收端有问题么?供电不足?

网友Q:
有可能是你系统不稳定导致的吧,供电不足或者数据线都有可能导致这现象

网友R:
看看接线部分吧,你这时好时坏说不好啥问题

网友S:
收发数据是不是数据量有些大啊,导致收发不稳定呢

网友T:
距离有可能导致你数据丢包什么的

网友U:
你这时好时坏是说丢包吧,看看你的波特率是不是过快啊

网友V:
串口距离不能太远的,一般都是一米左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