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振受温度影响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1-11-24):
之前没问题,
新买的一批晶振,低温时,频率都不对了~~换之前的剩余物料,就没事。

这也能遇到?折腾我好几天了,才发现问题

网友A:
新买的晶振有质量问题;或者就是新晶振和老晶振有其他方面的差异,造成晶振不匹配(晶振匹配测试方面)。

网友B:
先确认原因,看是物料批次问题,还是物料号本身就不同

网友C:
问供货,看看有啥不一样,换一批先顶上,

网友D:
那就用温补晶振

网友E:
温补晶振,任何器件都是有温漂的。

网友F:
你这晶振不支持低温呗

网友G:
是不是电路有所改动呢?

网友H:
可能批次不一样,渠道不一样

网友I:
你得去原来或者买同一型号的晶振,不然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J:
感觉是你买到了晶振质量不好呢

网友K:
是不是你晶振渠道来源不对

网友L:
你这晶振不靠谱啊 哈哈哈

网友M:
用之前的呗,这种应该问一下供货商

网友N:
你找厂商咨询一下呗,晶振已经很成熟了的

网友O:
我觉得这种可以去问问厂商什么情况

网友P:
你这有啥可以弥补的么?是不是得全换掉了啊

网友Q:
低温测试属实是晶振克星

网友R:
晶振并联个1M电阻试试呢?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S:
晶振还得买正规的啊

网友T:
退了吧,换原来的供货商,和厂家吧,这样靠谱很多

网友U:
属实,遇到这事脑子疼,元器件的事儿不好找问题

网友V:
这就比较尴尬了,楼主后来咋办啊?

网友W:
可能是换型号导致了吧,每个厂家型号不一样,低温能力也不一样的

网友X:
换呗,这玩意儿也没法解决了

网友Y:
低温属实会影响晶振精度,你买低温漂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