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C]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线性输出0-5V

楼主(2021-11-24):
就是纯线性的,
可以输出范围内的任意值

网友A:
DAC 输出或者PWM波滤波(根据占空比改变直流量)。需要考虑所需要的驱动能力,这两种驱动能力都很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C 输出或者PWM波滤波(根据占空比改变直流量)。需要考虑所需要的驱动能力,这两种驱动能力都很弱。  ...

DAC也是有最小分辨率的
PWM或许可以试试,但是不知道精度行不行(重复性)

主要还是看楼主的应用,自己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