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预估程序大小

楼主(2021-11-24):
你们有程序太大,超过芯片存储空间的么

网友A:
这个在芯片编译的时候,是可以找到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B:
只有编译才知道,不然不知道的。

网友C:
芯片选项的时候你就要先预估大小啊

网友D:
选型号之前最好预估一下程序大小。

网友E:
不知道的话,就写好后编译出来看看。

网友F:
不知道怎么预估的话,就把程序写出来编译看看。

网友G:
不会,因为都能根据既有的程序预估一下大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会,因为都能根据既有的程序预估一下大小。

怎么估算呢

网友G:
如果有参考的工程,可以看看编译下来多大。

网友I:
不太好估计,感觉
编译完了看~~

网友J(2021-12-24):
肯定有写超的时候啊,到时候修改有优化呗

网友K:
属实,预估程序大小这事儿挺难的,这是一个很有资历的老工程师才能预估出来的吧

网友L:
没预估过,一般都是选择128K左右,完全够用

网友M:
得看你自己手里常用的是那款MCU

网友N:
看你程序,毕竟程序时自己写的,预编译一下

网友O:
就估计一下大概就行,比如能用20K的就选择60K的MCU,肯定够用

网友P:
你们对成本压缩这么狠吗?一般都没考虑过程序大小的事儿

网友Q:
可以看看,这个凭经验的

网友R:
基本上就是数组会占一些地方,估计你的数据量就行

网友S:
编译代码的时候能看到程序占用多少

网友T:
我就遇到过程序太大,最后把数组改小了,变量改小了,就搞定了

网友U:
程序太大总会遇到的,有很多没用的变量可以去掉的

网友V:
看看原来的代码,毕竟你的程序不能从头开始,对吧

网友W:
超了就超了呗,一般情况是不会超的

网友X:
你用什么软件啊,一般编译之后都会有程序大小的,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Y:
程序太大真的好难受,改一改功能就超了,哎

网友Z:
可以外扩flash,大胆的去写代码就好啦

网友AA:
芯片编译可看到程序所占的空间,自己调控代码

网友AB:
51有code修饰,这种可以优化很多代码的,所以你先写出代码才行

网友AC:
一般情况都是根据以前的代码来评估代码大小,然后再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