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多规则通道MODE转换,必须采用DMA吗

楼主(2021-11-24):
AD, ADC, dc, DM, DMA
在设置多通道规则组时,不知道怎么进行各个通道的AD值读取。看了例程发现规则组全是用的DMA方式读取。是不是规则组多通道必须采用DMA方式啊?

是st的片子把

网友A:

对采样速率和时间的要求不严格是可以不用DMA的搜索
复制

网友B:
中断应该可以。

网友C:
为什么不用dma呢,有难言之隐么

网友D:
不一定非得用DMA,看你应用复杂度,用DMA程序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