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的多规则通道MODE转换,必须采用DMA吗

楼主(2021-11-24):
AD, ADC, dc, DM, DMA
我将AD模式设为7,多规则通道转换。不知道怎么读取各个通道的AD值,是必须用DMA模式吗

网友A:
建议用,规则组通道只有一个数据寄存器,不用DMA可能会丢失转换结果

网友B:
如果是多个规则组通道,就只能用DMA搬运数据,因为规则组的数据寄存器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个规则组通道,就只能用DMA搬运数据,因为规则组的数据寄存器只有一个 ...

对,我试了。确实是。规则组多通道只能用DMA。

网友C:
最好用DMA,如果不用DMA的话
1种是打开AD在中断,一个通道转化完成进入中断,把数据读取,,这个会导致频繁中断;
2.通过软件启动AD转化,同时原地等待转化完成读取数据,再等下一个通道转化完成读取一直到所有通道完成;

DMA的话可以随时读取,

网友D:
多组,没有DMA,就是我一直有问题的原因么

网友E:
不一定,只是用DMA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组,没有DMA,就是我一直有问题的原因么

如果多组,不用DMA的话就要做好通道转换,像楼上说的那样频繁中断,或者延时等待读取,否则每次都只会读一个通道的AD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多组,不用DMA的话就要做好通道转换,像楼上说的那样频繁中断,或者延时等待读取,否则每次都只会读 ...

是的,就是轮换着来,一次读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