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电路电感啸叫问题

楼主(2021-11-24):
DCDC电路电感啸叫问题
向各位请教几个问题我的DCDC电路在自己额外加重载时不会叫,正常工作会叫,不是很响,要耳朵凑过去才听得到,请问这影响使用吗?
我看了正常工作下的开关波形是断续的,自己加重载时是波形连续的而且很稳定,
有办法解决吗?
加负载是不行的用电池要省电,用小一点电流的DCDC也不行,因为电路峰值会需要这么大。
我感觉这一点点响对电路性能不影响吧?可以不做处理吗?公司老工程师说响就是不对的,但从响的原理来说是正常的啊,不响只是不在人耳听到的频率范围罢了

应是轻载时,PFM,重载是PWM,且电感没有浸处理,开关频率也在20K以内。

网友A:
响就是震动,想办法不让他震动in

网友B:
1,电感浸漆了嘛?如果没有可以试试
2,轻载的时候电路工作在了打嗝模式,打嗝的频率看看能不能该
3,电致伸缩和磁致伸缩,这个没有研究过,改变电感的形状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C:
换成屏蔽电感会好一些

网友D:
很多陶瓷贴片电容也会啸叫。

网友E:
响是不行的。属于电感或电容机械振动,会影响产品寿命。要解决。
可以通过改变开关频率,改器件,调整焊接方向,改layout几种方法。

网友F:
可以试试把电感的电感量加大一些。
比如10uH的改为15uH

网友G:
调整下器件看看

网友H:
试着去除或者参数加大试试,相对简单和容易些

网友I:
可以试着调整dcdc的开关频率,避开人耳的敏感频段。

网友J:
调整元件的参数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A:
试了很多无果,负载从轻到重,间隔频率越高,轻载会响,越重频率高了就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