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带内部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1-11-24):
问一下,arm0,arm4的有没有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应该自己找规格书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应该自己找规格书看吗?

在规格书没找到啊,问一下是我没看到还是真的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规格书没找到啊,问一下是我没看到还是真的没。

网友B:
quasi mode有内建pull high,如果是其它的系列,像nano 有内建pull high的上拉电阻。
新唐每個系列都有。

网友C:
我一般不管有没有,都会加上拉

网友D:
没研究这么细致,
不过,个人觉得,MCU性能或者内置提升是一方面,
原理和PCB设计也要最好越来越规范化,
外加上拉,必要的时候,可以不焊接嘛,作为标准电路设计就好了。

楼主(2022-02-25):
感谢,原来需要使用准双向才能启用这个上拉电阻啊。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建议使用一个10K电阻

网友F:
配置的时候可以看到。

网友G:
你说的是哪个单片机呢

网友H:
m3单片机一般都有的

网友I:
IO有没有上拉得看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J:
单片机带内部上拉电阻吧

网友K:
自己添加一个电阻吧

网友L:
带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M:
带有弱上拉

网友N:
一般内部的电流都不足的。

网友O(2022-12-24):
基本对于32位单片机上下拉电阻应该是都有的,当然自己也可以结合电路情况进行相关外部上下拉保护电阻

网友P:
确实基本单片机都有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Q:
IO配置比较强。

网友R:
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外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