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同厂家相同频率的Lora模块可以互相通信吗

楼主(2021-11-24):
买的新唐开发板上有给Lora模块,但是就一个开发板,如果我买给其他的Lora模块能互相通信吗

网友A:
看下面的描述,如果有加密就不行。

SX1278 LoRa擴頻無線模組 / 433MHz無線串口 / SPI介面 / 安信可公司貨 Ra-02
常見問題解答:
Q:  Ra-01模組和Ra-02模組的區別是什麼?
A: 這兩款模組都是用的SX1278晶片,兩者的區別就是天線座(Ra-01是彈簧天線孔,Ra-02是IPEX天線座)
Q: 請問你們的LoRa模組都是什麼介面?
A: Ra-01、Ra-01H&Ra-02是SPI介面,Ra-06是UART介面
Q: Ra-01和Ra-02的通信距離可以達到多遠?
A: 空曠的環境下可以達到3km左右
Q: Ra-01與Ra-02可以星型組網嗎?
A: 可以的,但是需要外接MCU並配合對應協議的閘道
Q: Ra-01與Ra-02支持自組網嗎?
A: 可以的,但是需要外接MCU並配合對應協議的閘道
Q: Ra-01與Ra-02支持點對多嗎?支持一對多嗎?
A: 支持,只要同頻都是支持的
Q: SX1278有定址或資料加密功能嗎?是不是別人的1278只要與我同頻就可以收到所有資料?
A: 這款晶片沒有定址加密,只要同頻都可以收到

Q: Ra-01&Ra-02模組上的晶振是多少頻率的?
A: 這兩款模組使用的是普通晶體,頻點為32Mhz
Q: 不同的loRa模組之間通信,可以給loRa模組加位址嗎,用來區分是哪一個loRa模組?
A: 可以,在有效負載的前兩個位元組定義為位址
Q: LoRa模組可以發送或者接受一個無限長度的有效載荷資料包嗎?
A: 不可以,在LoRa發送或者接受中最大資料包長度是256個位元組

网友B:
可以与其他lora进行通信的

网友C:
首先需要频段相同,信道相同,然后加密协议之类的一样,才可以互相通讯的

网友D:
这个没问题的,协议自己定,就可以

网友E:
正常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通讯的

网友F:
lora没玩过,但是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G:
频段一直就可以相互通讯的

网友H:
你得定义协议,不然模块收到数据没反应的

网友I:
新唐还有lora开发板呢啊,真不错

网友J:
可以与其他lora模块进行通信的,但是频率要相同哦

网友K:
这个就跟wifi差不多,你得在同一信道上才行

网友L:
lora现在是不是芯片挺贵的啊?

网友M:
买其他模块可以与其通信的

网友N:
但是lora好像就是一种协议,你只要协议和频率相同就行

网友O:
可以的,买回来试试吧

网友P:
正常是可以的,得先配置一下,设置频段信道和协议啥的

网友Q:
买其他模块可以的,最好找个带技术支持的,方便开发

网友R:
没问题的,可以互相通信

网友S:
可以通信的,找个好像不难

网友T:
我觉得完全可以互相通信的,但是你要设置好,配置一致才行

网友U:
可以的,我知道sx1278挺合适的,买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