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电路反馈电阻并一个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24):
下图C1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微分作用

提高高频信号的响应速度

网友B:
缓启动,避免上电脉宽过大,形成的过冲较大

网友C:
二楼正解,网上的资料五花八门有对有错要时刻擦亮眼睛

网友D:
以前用TI的DC-DC,用他们的设计工具WEBENCH设计电路,有时候有这颗电容,有时候就没有。后来我不管有没有,通通在这里留一个空焊盘。

网友E:
这颗电容是改变反馈环路极点的,通过改变此电路可以调节环路瞬态响应,但是也会改变环路的稳定性,是一个需要权衡的点

网友F:
有些IC不需要,但是需要一个自举电容

网友G:
一般都不需要,如果厂家推荐设计要求那就加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些IC不需要,但是需要一个自举电容

跟自举电容两回事。

网友H:
抑制来自于高频的噪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颗电容是改变反馈环路极点的,通过改变此电路可以调节环路瞬态响应,但是也会改变环路的稳定性,是一个需 ...

这个是正解,插入一对零极点,改变频率响应,可以提高控制器响应速度。也会降低相位裕度。

是增加相位裕度。我搞混了。
增加裕度。

网友J:
减小反馈采样中的干扰……

网友K:
提供超前零点,来抵消滞后极点,是相位裕度增加,不要因为裕度不够而有输出有超调。如果环路滞后严重(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有严重的振铃(超调),则加这个电容可改良。

@king5555 :已经很少来论坛了,只有您还在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