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上下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1-11-24):
请教一下各位,我用上位机对话框输入一个数值(电压),精度0.01,发送到dspic16位单片机,再通过can通信传给上位机显示出来。
输入三万以下,返回的值都正确,输入三万多以上返回的值就错了,比如说,输入30000返回300是对的,但是输入40000返回402,50000返回5021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万分感谢!
上位机部分代码:

   int mv;
void CATSDlg::OnEnChangeMv()
{
    // TODO:  如果该控件是 RICHEDIT 控件,它将不
    char ch1[10];
    GetDlgItem(IDC_MV)->GetWindowText(ch1,10);
    mv=atoi(ch1);
    UpdateData(FALSE);
}

下位机部分代码:

    ByteA[5]=(int)(MV*100)%256;
    ByteA[6]=(int)(MV*100)/256;

楼主:
我猜是输入超过了32767导致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A:
你只有两个字节,所以最大能表示的数据才是 32767.
要不然就增加数据字节,要不然就降低精度。

网友B:
改成无符号短整形就行。

网友C:
分段测试,你先不输入数据,在单片机端直接赋值40000,50000,看下CAN传回的结果.

网友D:
你自己都猜到原因了,还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E:
数据位数不够

网友F:
输入30000返回300是对的,但是输入40000返回402,50000返回5021

这显然不是符号位的问题,楼主必须提供更详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