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的高阈值逻辑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21-11-24):
求教一个高阈值的逻辑开关电路,功能要求如下图

中间问号部分应该怎么设计?后面的MOS管可以换成其他也行的

谢谢帮忙

网友A:
稳压插二级管

网友B:
这个就是最通常的比较器应用场景啊。

网友C:
加一个反相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