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RISC-V MCU IDE MRS(MounRiver Studio)开发之:添加标准数学库引用

楼主:
嵌入式开发中,我们经常需要调用一些数学函数,例如pow、acos、asin、sqrt等。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添加对标准数学库的引用。

    以RISC-V IDE MounRiverStudio(MRS)为例,首先我们在目标工程代码合适位置添加#include "math.h",然后点击工具栏工程属性配置按钮,打开工程属性页,在ToolSettings->GNU RISC-V(或ARM) Cross C Linker->Libraries 右侧窗口中增加m参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对标准数学库的引用。

网友A(2021-12-05):
讲得也太简陋了,我来补充一下:GCC静态库的命名形式为 libxxx.a 如math库的库名为 libm.a ,gcc的链接器通过命令行选项 -lxxx 指示连接 libxxx.a 这个库文件,所以 -lm 指示链接libm.a库文件。

网友B(2022-12-02):
支持stm32的库吗?

网友C:
编译的速度太慢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MounRiver Studio软件确实好用。

网友E:
怎么生成自己的数学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