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定时器一般做什么用

楼主(2021-11-25):
1,精准定时,延时
2,pwm输出

还有其他应用么?
感觉你们把定时器都玩出花了,我只用过这么两种

网友A:
定时器,顾名思义,就是定时用的。

网友B:
定时器,定时器,就是定时用的。

网友C:
定时器,就是定时用的,还有别的用处吗?还真不清楚了。

网友D:
定时器,就是用来定时的。

网友E:
我去当然是定时啊

楼主:
经常看到用定时器做控制的~说的很玄幻,没懂

网友F:
都叫定时器了,你觉得呢?

网友G(2022-01-06):
定时器一般都是计时,计数的

网友H:
定时器是计数用的,到时间做工程师需要的动作

网友I:
一般可以用来PWM,delay

网友J:
定时器好像还能做中断使用,到时进行某些操作

网友K:
定时器还能做触发器哦,到时跳转到需要的程序

网友L:
属实,定时器想玩能玩出花来

网友M:
一般都是用最初的功能,就是定时功能

网友N:
用它的定时功能,只是剩下的就是逻辑问题

网友O:
定时器中断嵌套之类的,各种子程序关联

网友P:
定时唤醒,定时触发都可以呀

网友Q:
跟你所需要的功能有关系,定时接收数据都可

网友R:
定时发送数据,定时联网/唤醒多好玩啊

网友S:
把定时玩出特色,里面学问很多的

网友T:
定时器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计时计数的同时还能做些触发等功能

网友U:
感觉定时器就是定时器,只是实现的功能很多而已

网友V:
我之前用定时器做了显示刷新,比如1s刷新一次

网友W:
应该是逻辑问题,根本还是个定时器而已

网友X:
可以参加个项目,然后看看项目里都哪些功能可以用定时器配合实现

网友Y:
我都是用它计时然后标记++

网友Z:
定时器逻辑正确,就可用到很多方面

楼主:
定时用的最多,然后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