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11QBFE的DBGMCU_CR如何设置

楼主(2021-11-25):
1. 调试过程中设置DBGMCU_CR的DBG_SLEEP,DBG_STOP,DBG_STANDBY,TRACE_IOEN,TRACE_MODE=Asynchronous,使用logic analyzer或者system analyzer监控全局变量mcu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复位,没查到有fault。
2. 请问AC7811QBFE的DBGMCU_CR寄存器的完整定义和各个位的具体含义。
3. 请问如果用logic analyzer或者system analyzer监控全局变量该如何设置。

网友A:
AC781x 用户手册 375页 5.0M
AC7811.pdf (1.13 MB)
ATC_AC781x_ReferenceManual_CH.pdf (5.42 MB)
ATC_AC7811_Datasheet_CH.pdf (777.65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