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PWM,可以得到平滑的直流量么?

楼主(2021-11-25):
希望得到一个连续的直流信号量。
要完全连续的,模拟量
不知道用PWM加滤波的形式,能不能行?

网友A:
要看对纹波的具体要求,可以测试一下,频率5k以上,加二级滤波,再加跟随器
可以加Q群一起技术讨论,73263215

网友B:
航顺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航顺核心代理 胡工 13825615011

网友C:
没有试过,不
过,开关电源的原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没有测试过,应该没有啥问题吧。

网友E:
做模拟量输出?

网友F(2022-04-14):
你可能需要用DAC输出才行

网友G:
PWM能输出吧,但是完全连续好像也不行

网友H:
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I:
连续的好像是不太行

网友J:
你用DAC试试吧,数字转模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