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玄学级死机 看门狗SYSTIC不起作用

楼主(2021-11-25):
1.项目有四个设备 起初四个设备正常运行后来有两个设备就不正常运行了,2.我们的硬件板子就是IO扣串口和can总线比较简单电源由24v经过电路转换到芯片
3.出现的问题是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给人的感觉是卡在某一条指令没有动,看门狗(不喂狗能重启)不起作用(出问题系统没有复位), systick定时器不起作用(我在里边加过systic++到一个值改变LED状态,实际出问题的时候LED没有翻转了,正常运行会翻转),时钟监测打开了没有进入NMI中断。
4.板子有一个部位出问题的时候发热严重
5.出问题 也就是停机的时候 连接到下载器程序会正产运行 而且感觉上是继续运行 ,不是重启(重启会有开机画面)再次出问题用电压表就是有电池那种 程序能继续运行, 再次出问题用电压档接GND和SW中时钟或者数据线接到一起,系统会有变化但是没有从停止状态转到运行状态  芯片是STM32F4系列的

      下载视频

网友A(2022-05-15):

感觉晶振激励不够、或周围PCB杂散电容影响了时钟,导致时钟停止,任何触碰都可以使时钟重新启动。搜索
复制

你的看门狗设置可能有问题。
SYSTICK不是也不能作为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