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折线模型以及二极管应用(限幅和钳位)

楼主(2021-11-25):
虽然都是些相当基础的概念,但“看到了”就该说一下。

由于此地有不少学生或初学者,而网络上存在有不少所谓的“课程”,针对相关东西有必要给出一些说明。

楼主:
二极管的模型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依据是所谓的“经济性”。

之前,强调过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这是相对比较接近于实际物理特性的一种理论模型。

下面给出二极管的折线模型,这也是二极管最基本的分段线性化模型。

楼主:
二极管折线模型

楼主:
主意上图中的R1和R2,其中R2就是反向电阻Rr,而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Rf则是R1和R2的并联(由于R2远大于R1,可以近似认为是R1)。Vd是二极管的导通开启电压,通常约为0.6V。

楼主:
关于“限幅”和“钳位”,下面给两幅图示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