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为什么机柜要配风扇?机柜安装风扇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11-25):
为什么机柜要配风扇?因为安装了风扇,所以机柜可以更好地工作,这样就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死机、故障或烧坏。
很多客户都明白在机柜内安装风扇的重要性,但对于在机柜内安装风扇却有很多疑问:“可以在机柜内的任何地方安装风扇吗?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接下来,就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这个疑惑。
对于柜式风扇的安装,很多人认为很容易。有空间的地方安装机柜,无论是安装在门板还是侧板上,向机柜内吹气散热。事实上,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风扇安装错误,不仅限制了其散热效果,还会导致其他问题,如柜内积灰、热点汇聚等。
一、机柜风扇组成
在电气行业,带风机的统称为风扇,不带风机仅用于通风的称为过滤网罩或者叫格栅。最常见的应用是一个风扇配一个过滤网罩,风扇由散热风扇和风扇保护罩组成,散热风扇是用于往机柜里面进风或者向外排放柜内的热空气,风扇保护罩用于保护风机。过滤网罩是由塑料格栅和过滤棉组成,过滤棉用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和细颗粒。

二、风扇安装步骤
安装机柜风扇分为如下几步:
1、确定风扇安装方向:
首先,确认你的柜子是需要吸入空气还是排出柜外的热空气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经常被很多客户忽略,甚至有些客户不知道风扇可以分为两种:“吸入柜内空气和抽出柜外空气”。

一般来说,柜内的正压要保持稳定,所以空气要送入柜内;原因是如果风扇将空气排出柜外,会导致柜内产生负压,外界空气会直接通过柜门与顶板侧板的缝隙进入。这些未经过滤的空气会直接进入柜内,时间长了会导致柜内灰尘堆积。
2、确定好风扇开孔位置:
机柜风扇安装需要考虑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合理位置,以保证柜内空气能够对流,将柜内的热空气顺利带出。
注意:只有柜内温度高于环境温度,风扇才能有效使用。由于热空气的密度比冷空气低,所以柜内的气流会从下往上流动,所以一般情况下,柜的前门或侧板下部作为进风口,上部作为出风口。

当有些设备的热点在顶部,或者侧面及前门,导致机柜无法给风扇开孔,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顶部开孔,风机的安装方向为向外抽风,而不是往柜内吹风。

3、风扇和过滤栅的正确选择:
如果工作现场环境不理想,有粉尘、油雾、水汽等影响柜内各元件的正常工作,那就应该在进气口选择过滤风扇,出风口选择过滤栅,以防止粉尘、油雾、水汽等进入柜内。粉尘和腐蚀性颗粒进入控制柜,在静电的作用下会吸附在电子元件上,积少成多,在不同环境下,有时候会腐蚀电路板,有时候过厚的灰尘在潮湿的环境下会导电产生短路烧毁电路板,造成重大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