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AC空载输出和带载输出不一致

楼主(2021-11-25):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一般DAC外接电路采用什么形式

网友A:
DAC输出有多种类型,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
如果输出是不带缓冲的,那输出阻抗会比较大,被外面拉低正常

网友B:
我感觉好像是电路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检查了电路了吗?

网友C: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输出不一致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就是DAC后接运放跟随输出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DAC后接运放跟随输出

按理说,加跟随不会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