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圈里一个大写字母T是什么芯片厂家,应该是美国的

楼主(2021-11-25):
(图片)

网友A:
搜索 SOP8 1512 就出来了

网友B:
About THAT Corporation

THAT Corporation’s mission is to provide best-in-class technology solutions to design engineers in the form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or as licensed TV-audio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accomplish thi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areful, innovative designs, quality-conscious manufacturing and superior customer service.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Massachusetts, with offices in Tokyo and Silicon Valley, and is best known for its line of integrated circuit voltage controlled amplifiers (VCAs) used throughout the professional audio industry.

网友B:
关于 THAT Corporation

THAT Corporation 的使命是以模拟集成电路的形式或作为许可的电视音频知识产权为设计工程师提供一流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通过精心、创新的设计、注重质量的制造和卓越的客户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公司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在东京和硅谷设有办事处,以其在整个专业音频行业中使用的集成电路压控放大器 (VCA) 系列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