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时候拿手碰板子,会复位

楼主(2021-11-25):
怎么判断是电路设计问题,
还是干扰引起的,
个别板子,偶发

网友A(2022-02-14):
基本上是静电导致的电路板复位重启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干扰啦,静电干扰导致

网友C:
你可以给板子外接的IO加上TVS,看看是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一般情况这种就是静电导致电路板复位的

网友E:
复位还好,如果是静电的话,可能会打坏芯片的

网友F:
个别板子啊,那应该没问题吧,估计干扰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摸电路板之前,先去一下静电试试

网友G:
静电属实难缠,我之前就遇到过静电把电路板烧坏了

网友H:
看你除了摸板子之外,还有啥操作么?还是摸了就有概率复位呢?

网友I:
大概率就是静电

网友J:
静电打到复位引脚上了

网友K:
静电导致的

网友L:
大概率静电,冬季干燥的时候更容易吧~

网友M:
多半是静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