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 芯片怎么存数据?

楼主(2021-11-25):
AC7811  芯片怎么存数据?  片内没有存数据的区域吗? 一定要外挂EEPROM吗?

网友A(2022-10-07):
可以把FLASH当作EEPROM呀。

网友:
外挂或者用flash存

网友B:
用flash闪存

网友C(2023-01-05):
这个可以保存在flash中的。

网友D:
晚上没有资料可以学习的。

网友E:
不能保存到内部flash的吗?

网友F:
可以外界EEPROM的。

网友G:
如果存储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直接存储到内部FLASH

网友H:
外部增加一个存储器芯片。

网友I:
直接操作片内Flash就行,不过要选择好位置和存储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