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检测24v开关量输入,怎么做电路

楼主(2021-11-25):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或者光耦试试呢

网友B:
光耦检测,比较器检测,信号继电器等都可以。

网友C:
楼上所诉正确

网友D:
光耦,比较器,信号继电器。

楼主(2022-02-11):
选用比较器了,感谢

网友E:
采用电阻分压检测24V开关量就可以了,这样成本低,然后电压有飘高的风险建议MCU端做个电压钳位

网友C:
光耦,比较器,信号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F:
用光耦做隔离就行了啊

网友G:
这个怎么做电路都行,做好保护就行

网友H:
一般都是使用光耦做隔离输入,比较靠谱

网友I:
三极管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就是电平转换嘛

网友J:
这个咋搭建都行的,一般都是把24V的电平转换成IO适应的电平

网友K:
我这边一般都是使用光耦做,超级简单

网友I:
可以用分压的方式做,因为你要把电平降下来

网友L:
建议还是用三极管吧,简单有效,而且成本还低

网友M:
用光耦就行的,导通和截止就是0/1,这不是就是你的开关量嘛

网友N:
可以看看光耦或者三极管,这俩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