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堆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25):
在片内RAM中,常常要指定一个专门的区域来存放某些特别的数据,它遵循顺序存取和后进先出(LIFO/FILO)的原则,这个RAM区叫堆栈。

它的作用
1、子程序调用和中断服务时,CPU自动将当前PC值压栈保存,返回时自动将PC值弹栈。
2、保护现场/恢复现场
3、数据传输
单片机堆栈原理
堆栈区由特殊功能寄存器堆栈指针SP管理。堆栈区可以安排在RAM区任意位置,但一般不安排在工作寄存器区和可按位寻址的RAM区,通常是放在RAM区靠后的位置。

网友A:
学习了,得顶一下

网友B:
堆栈,谈起来就心虚

网友C(2022-03-14):
这个属实很有用的,值得学习

网友D:
堆和栈是不是两个事儿啊

网友E:
这种是涉及到系统的时候,才会用堆栈吧

网友F:
这个属实很深奥,有些迷糊

网友G:
没啥问题,可以看看手册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