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编译完的程序,大小能压缩么

楼主(2021-11-25):
通常所述的程序优化,是什么意思?
精简代码,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最终生成的文件小一点

网友A:
提高编译等级

网友B:
貌似就是改变下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C:
这个可能性很小,除非你优化设计代码。

网友D:
除非你优化设计代码才可以,不然,根本不行的。

网友E:
可以从编程等级上进行入手,比较好一些了。

网友F:
除非优化精简代码

楼主:
好吧,先优化等级,再慢慢精简代码
感觉代码不好精简啊

网友G:
先试试设置一下优化等级看看

网友H:
优化精简代码试试

网友I:
编译完了还怎么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