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个人见解--学习PCB设计之前至少需要学习那些前置知识?

楼主(2021-11-25):
AD, pc
学习PCB设计之前至少需要学习那些前置知识?
作为电子工程师,PCB设计肯定是日常需要的基本功能,目前比较常用的软件Altium Designer和PADS。
刚开始学习的话,首先至少要知道什么的电容、电阻、电感这个是电路最基本的组成器件,它们在电路中所用的符号,这样在设计电路时才不会迷糊。如下图:
其次,设计电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理图,一部分是PCB电路。对于原理图部分,我们需要知道客户要设计的电路,有哪些功能,由哪些器件组成,这些器件的封装是什么样的,例如,电阻有0805 0603 0402 不同规格的封装,这些封装代表这个电阻的尺寸大小和负载能力,选择合适的封装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大功率部分功能,然而选择小封装可能导致电阻直接烧坏,这时就需要使用大封装器件;有些地方布局很紧凑,那么就需要选择小封装的器件了。还有些需要选择插件类器件,一般都是按照功能去选择,这个也是基础知识了。
PCB部分的,考虑走线,布局,散热,EMI\EMC,带电流能力,高速线要等长处理等,这些一般实际应用会接触。刚开始肯定先找别人画的好的板子,进行学习,看看别人走线的经验,一般走线美观的电路,实际效果也会比较好,这个需要多多练习才行。
我个人觉得,前置知识:
1. 器件要熟悉,起码要用的的器件要熟悉。
2. 熟悉一个PCB设计软件,这个多看看教程,自己上手画一画。怎么设计器件封装,怎么连线,怎么检测电路等等。
3. 器件手册要会看,像电源器件,一般手册上会给出布局要点,哪里需要注意都很清楚。
4. 电路基本的知识。
5. 找个合适的老师,有人指点的话,学习起来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