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串口的传输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2021-11-25):
RS232我的概念里是十几米
现场布线,给我干到了一百多米,
我担心不可靠,现场反馈没事,测试过了,然后自作主张~~

你们用过的最长距离是多远~

网友A:
其实,十几二十米,是针对可靠性给出的推荐距离
距离远的话,波特率第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靠性会差,看产品的质量和实时性等级而定,这种选择吧。

网友B(2022-02-17):
一般串口距离也就十五米吧,比较远了

网友C:
这个也不用太过担心,可以加中继的,能扯一百来米

网友D:
一百多米用网线岂不是更好么?

网友E:
一百多米,用串口的话可真不行啊

网友F:
你要是485的话,可能还行,否则建议还是无线或者网线试试吧

网友G:
可以,只是速度得大打折扣。

楼主:
用的232,客户要求,改不了

网友H:
一百多米不建议再用普通的串口了,就得考虑485这种通讯方式了

网友I:
之前用一般都是15米最长了,再长没用过了

网友J:
肯定容易不可靠啊,一百多米,换方案吧,换485肯定能行

网友K:
一百多米有中继器装置么?没有的话很难办啊

网友L:
串口一般都是十几米,再远都容易丢数据的,而且建议不要用很大的波特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