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电源为什么带不了载

楼主(2021-11-25):
想做一个隔离反激电源,输出为+15V和-8V,电源芯片为TI的LM25183,变压器厂家给的变压器是正激的,如图。然后我将初级侧反接了,最终能够得到输出,但是带不了载,一加负载输出电压就掉得厉害。电源芯片Vds和变压器15脚的波形如图,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黄色为Vds,蓝色为变压器输出。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样的波形正常吗?

楼主:


楼主:

波形图不知什么原因发不出来,这两个波形基本一致,相位也一致,变压器15脚的输出波形的振幅稍高一点

网友A:
forward和falyback传递能量的方式不同

变压器的设计很关键,反激是靠气隙传递能量的

楼主(点评):
您的意思是因为变压器内部结构不同,虽然不带载能够正常输出电压,但一带载就不行了

网友B:
正激和反激得电路完全不一样。
正激电源,变压器只起能量传递耦合作用,不存储能量,也不决定输出电压,
变压器后面还要有一个电感,那个才是电源的工作核心。变压器后面等效于一个Bulk电路。
正激电源,还需要有磁复位电路。

网友C(点评):
请教坛友一下,变压器后面的电感的具体作用是什么?绝大部分人认为是LC滤波电路的构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个电感每隔一段时间就烧毁是什么原因所致?

网友B:
正激电源要做多路输出的话,后面的储能电感需要用共模电感。

网友D:
改为反激,没气隙就无法传递能量及带载

楼主(点评):
那不带载情况下能测到正常输出的电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ic应该有典型应用电路的吧

楼主(点评):
基本上是按照典型应用电路搭的

网友E:
没有反馈调节电路吗  ,就是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节,是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楼主(点评):
反馈采的是初级侧的电压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反馈应该采次级的电压,即输出的电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手册就是这么搭的,我是参考数据手册的

网友F(2022-04-24):

变压器饱和了吧,没有气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