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PI+DM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11-25):
主芯片:STM32F072CBT6
RF芯片:SX1280
开发环境:cubemx +keil

之前是MCU和SX1280(RF模块)是通过普通的SPI配置进行通讯的,这是没问题的,然后想优化下传输的速度,于是想到了SPI+DMA进行传输,当我通过SPI+DMA同时通过软件控制NSS片选时,
会出现图1的现象,NSS拉低后要过段时间才会开始进行传输,图1的测试代码main函数中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txbuff,rxbuff,8);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5,GPIO_PIN_SET);

    HAL_GPIO_TogglePin(LED_Red_GPIO_Port,LED_Red_Pin);
      HAL_Delay(50);
    /* USER CODE BEGIN 3 */
  }
然后我就想着将软件控制NSS改成硬件控制,让其自动切换,SPI初始化配置代码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HARD_INPU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然后测试发现,每发一个字节NSS引脚就自动拉高了,这就导致了读取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具体现象如图2

关于正常配置的SPI(软件控制NSS)的现象如图3

问题:如何改正SPI(硬件控制)+DMA每发一个字节NSS引脚就自动拉高的现象?

向大家请教啦  谢谢!

关于测试工程如下:
(附件中在spi.h中有关于 正常SPI(软件控制NSS)配置 和 SPI(硬件控制NSS)+DMA的宏)
#define SPI_DMA    0 //1:开启DMA
图2 和 图3的现象就是更改此宏出来的

楼主:
修改HAl库可实现,具体见:SPI+DMA

通过修改HAL库,现已可以实现NSS引脚快速上下拉,主要修改了两个地方,一是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里,在开启DMA时拉高NSS;二是HAL_DMA_IRQHandler()里面拉低NSS引脚。将上述两个函数复制,增加修改后重命名: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原型在工程中stm32f0xx_hal_spi.c的1977行) 和 HAL_SPI1_TX_DMA_IRQHandler()(函数原型在工程中spi.c的322行);
/*
    * 复制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在开启DMA前,拉低NSS引脚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
      ..................................
    ................................省略.....
      /* Set the SPI Tx DMA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as NULL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closing is performed in DMA reception complete callback  */

      hspi->hdmatx->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Cplt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Error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AbortCallback    = NULL;

      /* Enable the Tx DMA Stream/Channel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tx, (uint32_t)hspi->pTxBuffPtr, (uint32_t)&hspi->Instance->DR, hspi->TxXferCount);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Enable the SPI Error Interrupt Bit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R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
    * 复制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在开启DMA前,拉低NSS引脚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
      ..................................
    ................................省略.....
      /* Set the SPI Tx DMA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as NULL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closing is performed in DMA reception complete callback  */

      hspi->hdmatx->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Cplt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ErrorCallback    = NULL;
      hspi->hdmatx->XferAbortCallback    = NULL;

      /* Enable the Tx DMA Stream/Channel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tx, (uint32_t)hspi->pTxBuffPtr, (uint32_t)&hspi->Instance->DR, hspi->TxXferCount);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Enable the SPI Error Interrupt Bit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R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测试效果如下,发送5个字节大概需要5.16us,NSS上下拉时间在600ns左右:
附件放不下,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Gu-Yue-Hu/SPI_DMA_HAL.git

楼主:
最终想实现如图的效果,这是采集样机的SPI的效果时序;
对图进行分析,可以判断是有两个NSS的,那么可以判断采用的是软件NSS,看了下时钟,频率大概是17.5M,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字节的间距特别近,才680ns,而我正常进行SPI通讯的频率是12.5M,间距有2us左右,看到样机的效果,想试着调下,结果卡胡同了,目前未想到应该怎么实现,望大佬们指点 谢谢啦!

网友A:
正常来讲,那个NSS每个字节抬高一个时钟时间是正常的操作,不应该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你如果想取消这个也可以,你使用Motorala模式,然后将NSSP的极性模式选择DISABL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讲,那个NSS每个字节抬高一个时钟时间是正常的操作,不应该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你如果想取消这个也 ...

上面数据错误的话,我理解的是,每个字节抬高,导致了读的是一个字节的数据,但实际上我们要读的是一个32位的地址的数据,这样就导致了每个字节都抬高,然后读出的数据错误

大佬试了下你上图的配置,直接死机了
/************SPI配置*************/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if (SPI_DMA==0)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_INPUT;
  #else
  hspi1.Init.NSS = SPI_NSS_HARD_OUTPUT;
  #endif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PI读取指令操作---------*/
/*!
* \brief 用于阻止执行等待无线电繁忙引脚上的低电平状态。基本上用于SPI通信
*/
void SX1280HalWaitOnBusy( void )
{
   while( HAL_GPIO_ReadPin(SX1280_BUSY_GPIO_Port,SX1280_BUSY_Pin ) == 1 );
}

/*
函数功能:读指令
参数:指令 数据  大小
*/
void SX1280HalReadCommand( RadioCommands_t command,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size )
{
    uint16_t halSize = 2 + size;
    halTxBuffer[0] = command;
    halTxBuffer[1] = 0x00;
    for( uint16_t index = 0; index < size; index++ )
    {
        halTxBuffer[2+index] = 0x00;
    }

    SX1280HalWaitOnBusy( );

    SpiInOut( halTxBuffer, halRxBuffer, halSize );

    memcpy( buffer, halRxBuffer + 2, size );

    SX1280HalWaitOnBusy( );
}

死机原因是因为每次对RF芯片进行读写时,要进行检测RF芯片的BUSY引脚的状态,然后我调试发现一直卡在SX1280HalWaitOnBusy()函数里。

目前是想实现2楼的一个现象,每个SPI字节的间距给缩短,按照 那个NSS每个字节抬高一个时钟时间是正常的操作的话,那么硬件控制NSS的话,可以认为是不能实现的,但是软件控制NSS的话,又会出现我上述图1的现象,请大佬指点,请问有这方面的例程或资料吗??

谢谢啦!

楼主:
今天进行了进一步测试,采用SPI+DMA配置(cubemx生成),使用软件控制NSS引脚
修改拉低拉高的位置,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pTxData,pRxData,Size)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Enable the SPI Error Interrupt Bit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R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在SPI_DMA的读写函数里,将GPIOA_15(NSS控制引脚)拉低,然后在DMA的中断回调函数
voi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Channel2_3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Channel2_3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spi1_rx);
  HAL_DMA_IRQHandler(&hdma_spi1_tx);
  /* USER CODE BEGIN DMA1_Channel2_3_IRQn 1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_spi1_rx, DMA_IT_TC)){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
  /* USER CODE END DMA1_Channel2_3_IRQn 1 */
}
当判断DMA_RX通道是DMA完成中断,然后将NSS引脚拉高,这样可以达到下图的效果:
可以看到两个字节间的距离是变短了,而且读取出的数据和我不采用DMA的时候是一致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传输在NSS拉低时快速传输;
但是拉低的操作是修改的库(尽量不修改库),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判断DMA准备传输前拉低NSS,传输完成后拉高NSS(DMA的中断就:传输一半,传输完成,传输错误);
请问大家在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pTxData,pRxData,Size)函数时,NSS是如何控制的呢??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进行了进一步测试,采用SPI+DMA配置(cubemx生成),使用软件控制NSS引脚
修改拉低拉高的位置,在
HAL_ ...

为啥要纠结不修改库啊,我看你这个实现效果挺好的,你这个改的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库就是给人用的,修改一下也不影响。目的是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不要太钻牛角尖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纠结不修改库啊,我看你这个实现效果挺好的,你这个改的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库就是给人用的,修改一 ...

修改库的话,下次换个SPI的操作,比较容易忘记再次修改库,还有在这库里面要进行判断,另外实验了一下;
拉低NSS放的位置不变,拉高放在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这里的话,当工程中代码较多时,拉高的时间也更长了,所以最好是放在 HAL_DMA_IRQHandler(&hdma_spi1_rx);里面的,但是放在这个里面,又需要判断是否是这个&hdma_spi1_rx参数进来的

所以想知道大家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pTxData,pRxData,Size)函数,NSS是如何使用的,因为我实验出来的结果,最好是放在库里面进行拉高拉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库的话,下次换个SPI的操作,比较容易忘记再次修改库,还有在这库里面要进行判断,另外实验 ...

你可以重写一个函数啊,把库函数的内容复制出来,再加上你的判断,就不会出现忘记有没有修改库的事了。我都是在DMA启动前拉低,发送完成后拉高,只不过我没你这么苛刻,而且我用的固件库和寄存器的方式搭配,好用得很,就不会出现时间过长的情况,因为代码执行效率高。还有你的CLK是用逻辑分析仪捕捉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捕捉一下看看,会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重写一个函数啊,把库函数的内容复制出来,再加上你的判断,就不会出现忘记有没有修改库的事了。我 ...

确实,我现在就是将HAL_DMA_IRQHandler();直接复制一份,然后改成HAL_SPI1_TX_DMA_IRQHandler();这个,这个函数里就增加了一个拉高的操作,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在HAL_DMA_IRQHandler这里面通过判断拉高引脚的话,会造成拉高的操作会在数据传输完后13us才会拉高,所以索性直接复制出来
另外通过在实际项目中测试,发现DMA_SPI通道的优先级也会影响拉高拉低的时间,目前修改后测试的最终结果如下图,上下拉NSS的时间大概在600ns左右,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现在就是将HAL_DMA_IRQHandler();直接复制一份,然后改成HAL_SPI1_TX_DMA_IRQHandler();这个,这 ...

高优先级会抢占优先级,可能之前有其他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优先级会抢占优先级,可能之前有其他的干扰了,

大佬 你用固件库和寄存器的方式搭配,使用SPI+DMA会出现数据错误吗?
今天看了下测试工程,发现返回的sx1280的ID=0xB7A9
但是正常应该是 0xA9B7,而且我看采集到的波形也确实是A9先执行的,然后在执行B7
uint16_t SX1280GetFirmwareVersion( void )
{
    return( ( ( SX1280HalReadRegister( REG_LR_FIRMWARE_VERSION_MSB ) ) << 8 ) | ( SX1280HalReadRegister( REG_LR_FIRMWARE_VERSION_MSB + 1 ) ) );
//返回 0xA9<<8|0xB7
}

我用的STM32F072的芯片,主频为48M,配置的SPI速率为12M,当我使用SPI(没加DMA的时候),读取的ID是正常的0xA9B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你用固件库和寄存器的方式搭配,使用SPI+DMA会出现数据错误吗?
今天看了下测试工程,发现返回的sx1 ...

出现过,我当时的处理是多发一个字节,这样接收到的数据就方便处理了。当时我产生这样的原因是提高了代码优化等级导致的,还有就是看一下你的DMA速度配置为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过,我当时的处理是多发一个字节,这样接收到的数据就方便处理了。当时我产生这样的原因是提高了代码 ...

尝试了大哥你说的三个方法,多发两字节、DMA速度配置为最高、代码优化等级为0,但是还是相同的效果,还是会读取数据错误,如图1;

然后我在读取数据时加了个等待
#define SX1280_SPI_WR(pTxData, pRxData, Size)        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pTxData,pRxData,Size)

/*
函数功能:读字节
参数:写入的数据  读取的数据 大小
*/
void SpiInOut( uint8_t *txBuffer, uint8_t *rxBuffer, uint16_t size )
{
    SX1280_SPI_WR(txBuffer,rxBuffer,size);
  while(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_spi1_rx)!=0);
}

现在读出的数据时正常的,但是我发现两包数据的间距挺大的,见图2(在加不加这个等待时间都挺多的,怀疑是因为调用HAL的原因)

下午看写一个DMA_SPI读写函数了,可以参考下大哥你用固件库和寄存器写的关于SPI_DMA的读写库吗?  谢谢啦

网友B:
仅供参考,我的主控是STM32F031
void SPI_DMA_WriteRead(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拉低片选
        SPI1->CR2 |= SPI_I2S_DMAReq_Tx;//SPI 发送DMA使能
        SPI1->CR2 |= SPI_I2S_DMAReq_Rx;//SPI 接收DMA使能
        DMA1_Channel3->CCR &= (uint16_t)(~DMA_CCR_EN);  //失能DMA通道3
        DMA1_Channel3->CNDTR = DMA1_MEM_LEN;                        //传输长度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_EN;               //使能DMA通道3
        DMA1_Channel2->CCR &= (uint16_t)(~DMA_CCR_EN);  //失能DMA通道2
        DMA1_Channel2->CNDTR = DMA1_MEM_LEN;                        //传输长度
        DMA1_Channel2->CCR |= DMA_CCR_EN;               //使能DMA通道2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3)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 == RESET);        //保证发送接收数据完整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拉高片选

}

网友B:
库函数版本:
void SPI_DMA_WriteReadByte(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拉低片选                (放在此处为了节省0.5us的时间)
        SPI_I2S_DMACmd(SPI1,SPI_I2S_DMAReq_Tx, ENABLE);//SPI 发送DMA使能
        SPI_I2S_DMACmd(SPI1,SPI_I2S_DMAReq_Rx, ENABLE);//SPI 接收DMA使能
        MYDMA_TX_Enable(DMA1_Channel3);                //发送
        MYDMA_RX_Enable(DMA1_Channel2);                //接收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3)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 == RESET);        //保证发送接收数据完整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拉高片选

}
/************************************************
函数名称 : MYDMA_TX_Enable
功    能 : DMA发送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Mico
*************************************************/
void MYDMA_TX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关闭SPI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x,DMA1_MEM_LEN);//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SPI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
函数名称 : MYDMA_RX_Enable
功    能 : DMA接收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Mico
*************************************************/
void MYDMA_RX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关闭SPI R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x,DMA1_MEM_LEN);//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SPI R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0(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uint16_t Size)
{
  HAL_StatusTypeDef errorcode = HAL_OK;
  static uint8_t Flag=0;
  /* Process locked */
//  __HAL_LOCK(hspi);

  /* Reset the threshold bit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LDMATX | SPI_CR2_LDMARX);

  /* Set fiforxthresold according the reception data length: 8bi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RXFIFO_THRESHOLD);

  /* Enable the Rx DMA Stream/Channel  */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Configure the source,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
//          DMA_SetConfig(hdma_spi1_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Clear all flags */
  hdma_spi1_rx.DmaBaseAddress->IFCR  = (DMA_FLAG_GL1 << hdma_spi1_rx.ChannelIndex);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hdma_spi1_rx.Instance->CNDTR = Size;

  /* Peripheral to Memory */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hdma_spi1_rx.Instance->CPAR = (uint32_t)&hspi->Instance->DR;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hdma_spi1_rx.Instance->CMAR = (uint32_t)pRxData;
  }
}
          /*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s */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s optional: enable it only if associated callback is available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IT_TC | DMA_IT_HT | DMA_IT_T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 Enable R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RXDMAEN);

  /* Enable the Tx DMA Stream/Channel  */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tx, (uint32_t)pTxData, (uint32_t)&hspi->Instance->DR,Size);
{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Configure the source,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
//          DMA_SetConfig(hdma_spi1_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Clear all flags */
  hdma_spi1_tx.DmaBaseAddress->IFCR  = (DMA_FLAG_GL1 << hdma_spi1_rx.ChannelIndex);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hdma_spi1_tx.Instance->CNDTR = Size;

/* Memory to Peripheral */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PAR = (uint32_t)&hspi->Instance->DR;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MAR = (uint32_t)pTxData;
  }

}
          /*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s */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s optional: enable it only if associated callback is available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IT_TC | DMA_IT_HT | DMA_IT_T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Enable the SPI Error Interrupt Bit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RR));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这是我改完后的SPI_DMA的读写函数,主要针对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对其进行删减,根据我SPI_DMA的配置,将此函数里的一些判断,设置等删除,然后留下了这些操作,测试发现两包数据间的间隔又27.8us左右,降到了16.5us左右,这个16.5us目前没想到方法降了(DMA的配置已拉满,NSS引脚速度也达到最大了)
目前只能怀疑是F072的芯片的48M速度导致的这个原因了(因为这个读写的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了),后面测试下F103的72M速度,相同配置看看能加快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改完后的SPI_DMA的读写函数,主要针对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对其进行删减,根据 ...

关于两个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要用逻辑分析仪去抓,用示波器去抓,抓完拍照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两个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要用逻辑分析仪去抓,用示波器去抓,抓完拍照给我看一下。 ...

刚试完F103,发现用hal库,两包数据间距还是有13个us,目前手上只有逻辑分析仪,而且这个逻辑分析仪最大支持500M,我用F103配的18M,这个时钟基本是一直连上的,只能怀疑是HAL的运行效率更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完F103,发现用hal库,两包数据间距还是有13个us,目前手上只有逻辑分析仪,而且这个逻辑分析仪最大支 ...

我好像误会你的意思了,你的目的是加快两次SPI数据读取之间的时间是吧。这里的时间是DMA启动时间过长,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你在代码里是连续采集的吗?中间有没有其他干扰,如果没有。你把HAL库所有的都换成寄存器操作。然后尝试自己去进件代码。有问题我明天上班给你解决,我先下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误会你的意思了,你的目的是加快两次SPI数据读取之间的时间是吧。这里的时间是DMA启动时间过长,这 ...

好的  谢谢啦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连续采集是啥意思,DMA配置为循环模式吗?
我DMA目前配置的是普通模式,至于寄存器操作,我现在基本都将他封装的进一步分解了,现在是直接对他定义的那些结构体操作了(离寄存器操作就差一步了),像这个DMA的通道配置
//    DMA_SetConfig(hdma_spi1_tx, SrcAddress, DstAddress, DataLength);
{
/* Clear all flags */
  hdma_spi1_tx.DmaBaseAddress->IFCR = (DMA_ISR_GIF1 << hdma_spi1_tx.ChannelIndex);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hdma_spi1_tx.Instance->CNDTR = Size;

/* Memory to Peripheral */
//  if((hdma->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PAR = (uint32_t)&hspi->Instance->DR;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MAR = (uint32_t)pTxData;
  }
}

我现在再试试,还有点时间下班
首先还是要感谢大佬的帮忙,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啦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连续采集是啥意思,DMA配置为循环模式吗?
我DMA目前配置的是普通模式,至 ...

看起来是没啥问题,现在你就是想缩短这个13.6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没啥问题,现在你就是想缩短这个13.6us吗

恩恩  对的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MY_TransmitReceive_DMA0(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uint16_t Size)
{
  HAL_StatusTypeDef errorcode = HAL_OK;
  static uint8_t Flag=0;
  /* Process locked */
//  __HAL_LOCK(hspi);

  /* Reset the threshold bit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LDMATX | SPI_CR2_LDMARX);

  /* Set fiforxthresold according the reception data length: 8bi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RXFIFO_THRESHOLD);

  /* Enable the Rx DMA Stream/Channel  */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Configure the source,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
//          DMA_SetConfig(hdma_spi1_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Clear all flags */
  hdma_spi1_rx.DmaBaseAddress->IFCR  = (DMA_FLAG_GL1 << hdma_spi1_rx.ChannelIndex);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hdma_spi1_rx.Instance->CNDTR = Size;

  /* Peripheral to Memory */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hdma_spi1_rx.Instance->CPAR = (uint32_t)&hspi->Instance->DR;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hdma_spi1_rx.Instance->CMAR = (uint32_t)pRxData;
  }
}
          /*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s */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s optional: enable it only if associated callback is available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IT_TC | DMA_IT_HT | DMA_IT_T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r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 Enable R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RXDMAEN);

  /* Enable the Tx DMA Stream/Channel  */
//  HAL_DMA_Start_IT(hspi->hdmatx, (uint32_t)pTxData, (uint32_t)&hspi->Instance->DR,Size);
{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Configure the source,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
//          DMA_SetConfig(hdma_spi1_rx, (uint32_t)&hspi->Instance->DR, (uint32_t)pRxData, Size);
{
/* Clear all flags */
  hdma_spi1_tx.DmaBaseAddress->IFCR  = (DMA_FLAG_GL1 << hdma_spi1_rx.ChannelIndex);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hdma_spi1_tx.Instance->CNDTR = Size;

/* Memory to Peripheral */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PAR = (uint32_t)&hspi->Instance->DR;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hdma_spi1_tx.Instance->CMAR = (uint32_t)pTxData;
  }

}
          /* En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s */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s optional: enable it only if associated callback is available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IT_TC | DMA_IT_HT | DMA_IT_T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hdma_spi1_tx.Instance->CCR |= DMA_CCR_EN;

}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Enable the SPI Error Interrupt Bit */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ERR));

  /* Enable Tx DMA Reques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XDMAEN);

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这是我修改后的DMA_SPI的读写函数,几乎是操作寄存器了,结果两包数据间距还是有13.6us,采用F103使用这种方法也差不多有10几us,现在想缩短两包数据间的这个时间

网友B:
你这个CSN的间隔这么长明显不是SPI的问题,是你有其他代码影响了两次SPI之间的时间,你的代码上传了没,我拉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SN的间隔这么长明显不是SPI的问题,是你有其他代码影响了两次SPI之间的时间,你的代码上传了没,我 ...

上传上去了:https://github.com/Gu-Yue-Hu/SPI_DMA_HAL.git
master分支,这个后面要整理下,不太会玩
或者QQ:1364465583
谢谢啦

网友B:
额,兄弟,你这while(1)里面有个延时啊,你这肯定会高的。你把这个延时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兄弟,你这while(1)里面有个延时啊,你这肯定会高的。你把这个延时删除
...

这个延时不是点灯的吗

最新的工程上传了 不能直接git clone 出来.....

可以加我QQ ,我发给你,github等后面再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上去了:https://github.com/Gu-Yue-Hu/SPI_DMA_HAL.git
master分支,这个后面要整理下,不太会玩
或 ...

另外有个概念需要搞清楚,DMA的启动时间是指你的CSN下降沿到你第一个CLK的上升沿/下降沿。
你把启动函数改为寄存器方式影响的是你的这个时间,而你的13.6us,是你的上一次dma处理完成到下一次DMA启动所耗费的时间,这个时间内如果你没有添加其他代码,那就是一个GPIO下拉所需的时间。
就类似我这个,就是在主循环里面只有一句DMA-spi的函数,所呈现的波形就是这样,两次DMA之间只有几百纳秒,而从CSN下拉到第一个CLK发出只有860ns。效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兄弟,你这while(1)里面有个延时啊,你这肯定会高的。你把这个延时删除
...

去掉延时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