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C8T6A 替代STM32F103C8T6 串口通讯异常

楼主(2021-11-25):
听说可以不改程序就能实现替代,但是HK32F103C8T6A 替代STM32F103C8T6  串口通讯异常,
这个芯片有没有完整的应用教程啊,PACK从那里下载?例程 ,用MDK编译            求资料????

网友A(点评):
仿真器驱动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ykiod 密码:b9hi HK32F1_F0应用笔记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ynwmd 密码:g68 航顺MCU相关软件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ynwri 密码:ajnh HK32F103xx系列开发资料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xbdkj 密码:d372

网友B:
邮箱多少 我发你

楼主:
我按照HK32F103应用笔记,进行了三处修改:1,硬件上把20pf的电容换成12pf,并增加了1M电阻;
2, 增加了*(u32 *)0x40021028 |= 0x00060000;设置;
3,波特率 9600改成了9696;
结果 modbus 通讯还是无应答,请高手指点,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同样的程序,我写到STM32F103C8T6里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HK32F103应用笔记,进行了三处修改:1,硬件上把20pf的电容换成12pf,并增加了1M电阻;
2, 增加了*(u3 ...

你可以设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或者单独几个字节收发,看看波形对不对先

网友C:
按理说,熟悉ST的使用,
接触HK难度不大~~

网友D(2022-11-03):
这个HK32F103C8T6A 是兼容的吗?

网友E:
看看官网的开发笔记,需要修改一部分。

网友F:
现在国产芯片太多了,HK32F103C8T6A 性能也比较强悍了。

网友G:
看这命名应该兼容吧

网友H:
拿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吧。

网友I:
应该还是不太兼容,不过串口这种常用的兼容性应该不差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