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224多节升压疑问

楼主(2021-11-25):
ce, lm
LM3224多节升压,电路如图所示,对于这个电路规格书有解释
我很奇怪的是,红色的节点电压为什么是8V-VD1,规格书这么描述:
当开关开的时候,C6上的电压是相对于8-VD1
开关开的时候,电感释放能量,通过D1产生8V,这个时候红色节点的电压应该是8+VD1?
怎么会是减?麻烦大侠解答下

网友A:
“开关开的时候,电感释放能量”

BOOST, 开关开,电感储能,红色的节点电位是GND,C6上的电压是相对于8-VD6....

网友B:
国产升降压IC,电池均衡IC有做

网友C:
       1:LZ对电路的分析正确的;
       2:但是规格说明书中的这个单词“minus”,在这里是介词,可翻译为“减掉......之后”;
       3:“minus”那一句可翻译为:“减掉一个二极管压降后,C6以输出端8V电压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