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们,帮看看这是什么IC

楼主(2021-11-25):
AC, ic
万能的大神们,帮看看这是什么IC  ,象三极管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上的一个器件,不好确认,如图

@王栋春 :没做过开关电源,第一次接触
这个电路看不懂呀?难道是软启电路?

网友A:
LR431ALT1G

手册上有。

网友B:
开关电源上的 光耦旁边 99%都是431
只不过是各家的431

网友C:
这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来个能看到周围更多器件的图,这样更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来个能看到周围更多器件的图,这样更好定位。

开关电源电路,这是后级输出电路上的一个器件,楼上有图,图中标记为“8050??”,意为不确定是啥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上的 光耦旁边 99%都是431
只不过是各家的431

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