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大家,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

楼主(2021-11-25):
请教大家,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有公式吗?

网友A:
耦合电容 影响 低端截止频率,
设计时要考虑 负载轻重及低端截止频率,这就会有公式,
若想图省事,就 每瓦 2μF至5μF ,那是经验值。

网友B:
算下容抗就行了,哪来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要有依据的

网友C:
简单工程计算可在最低信号频率下容抗远小于后级输入阻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