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低功耗 ML51 系列

楼主(2021-11-25):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为内建 Flash 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80 μA/MHz 以及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 1 μ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并内建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其中 16 K/32 KB 型号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1.8V 至 5.5V;64 KB 型号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3.6V 至 5.5V,工作温度范围为 - 40 ℃ 至 105 ℃。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集成多种模拟特性,如 12 位 500 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内建高达四组 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 NuMicro® ML51 系列含有丰富周边外设,如两组串口、两组 I²C、高达两组 ISO-7816 界面与两组 SPI。
NuMicro® ML51低 功耗系列内建 16 KB ~ 64 KB Flash 内存,以及 1 ~ 4 KB SRAM。管脚从 10 pin 到 64 pin 提供多种封装,并与32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目标应用:
  • 烟雾传感器
  • 智能家电
  • 物联网传感设备
  • 温湿度纪录仪
主要特征 :
CPU
-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双数据指针 (DPTRs)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 至 + 105 ℃
低功耗特性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80 μA / MHz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5 μ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3 μ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 μ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μs ( HIRC 运行 )
内存
-
最大到 64 K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 K / 3 K / 2 K / 1 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编程 ( ISP )代码
-
APROM 中应用编程 ( IAP ) 内存 128 字节没页累加
-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4 K 字节片上辅助 RAM ( XRAM )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时钟源
-24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 H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 L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
-外置 4 ~ 24 MHz ( HXT )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外置 32.768 kHz ( LXT ) 晶振输入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从1/2, 1/4, 1/6, 1/8…, 最高到 1/512
外设
-
多达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5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通道输入捕获模块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
一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WDT )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 WKT )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
一组专用的RTC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 T=1 和支持全双工 UART 模式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 PWM )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电源监视器
-欠压检测 ( BOD )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上电复位 ( POR )
-低电压复位 ( LVR )
强效 ESD 及 EFT 能力
-
ESD HBM 通过 7 kV
-
EFT > ± 4.4 kV
-
闩锁测试通过150 mA
开发工具
-
Nuvoton Nu-Link 基于 KEILTM  和 IAR 开发环境
-
Nuvoton 电路编程 ( Nu-Link )
-
Nuvoton 在系统编程 ( ISP ) 通过 UART

网友A:
和ST的低功耗相比这个到底怎么样啊

网友B:
贵了,低于5元再说吧

网友C:
程序下载使用哪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