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6芯片香橙派3开发板使用OTG虚拟U盘的方法

楼主:
香橙派3使用全志H6 四核64位处理器,集成千兆网口、双频WiFi+蓝牙、4*USB3.0、HDMI输出等丰富功能端口,如果需要使用更多USB设备,还可以通过OTG虚拟出U盘进行使用,如果手头有香橙派其他型号开发板,想实现类似的需求,可以参考下面的思路调试看看。

1) 首先需要使用 Micro USB 接口的数据线将开发板连接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中

2) 然后使用下面的命令将 otg_role 设置为 usb_device 模式

3) 然后查看下 eMMC 的设备节点名(必须是贴有 eMMC 的 Orange Pi 3 开发板才 有),使用 ls /dev/mmcblk*命令可以列出系统中识别到的所有 MMC/SD 存储设备 的节点,mmcblk0boot0 和 mmcblk0boot1 是 eMMC 中的分区,所以 eMMC 的设备 节点为/dev/mmcblk0。其中/dev/mmcblk1 为 TF 卡的设备节点 如果 eMMC 中出厂烧录的安卓系统没有被覆盖,就可以看到下面所示的十几个 设备节点名,如果你烧录过 linux 系统到 eMMC 中或格式化过 eMMC,那么就看不 到这个多的设备节点名,可能只有一两个

4) 然后加载 g_mass_storage 内核模块,其中/dev/mmcblk0 表示将 eMMC 虚拟成 U 盘

5) 加载完内核模块后 Ubuntu PC 中就可以看到多了一个或多个 U 盘设备,当 eMMC 中的 Android 系统没有被破坏时,可以看到下面的多个分区设备。如果 eMMC 中烧 录了 linux 镜像,那么就只会看到一个 U 盘设备

6) 此时就可以把 eMMC 当成 U 盘来用,可以对它格式化,拷贝文件等操作,当然 也可以直接在 Ubuntu PC 中烧录 linux 镜像到 eMMC 中,步骤如下所示
a. 打开 balenaEtcher 软件,选择要烧录的 linux 镜像,然后选择设备为/dev/sdx (修改为 eMMC 对应的设备),从下图可以看到 eMMC 的大小为 7.82GB

b. 再点击 Flash 开始烧录 linux 镜像到 eMMC 中,和烧录 linux 镜像到 TF 卡的 步骤一样

7) 烧录 linux 镜像到 eMMC 中后,就可以关闭开发板,然后拔出 TF 卡,再启动开 发板,就会运行 eMMC 中的 linux 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