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显卡尺的验货和检验标准

楼主(2021-11-25):
数显卡尺和游标卡尺以及带表卡尺一样都是用来测量长度、内外径、深度的一种量具。数显卡尺的尺身装有高精度齿条,齿条运转带动圆形栅格片转动,用光电脉冲计数原理,将卡尺量爪的位移量转变为脉冲讯号,通过计数器和显示器将测量尺寸用数字显示在屏上。数显卡尺读数直观、使用方便并且功能多样。

一、外观检验

1. 数显卡尺表面不应有影响外观和使用性能的裂痕、划伤、碰伤、锈蚀、毛刺等缺陷。

2. 数显卡尺表面的镀、涂层不应有脱落和影响外观的色泽不均等缺陷。

3. 数显卡尺标尺标记不应有目力可见的断线、粗细不均及影响读数的其他缺陷。

4. 数显卡尺指示装置的表蒙、显示屏应透明、清洁,无划痕、气泡等影响读数的缺陷。

5.数显卡尺的尺框、微动装置沿尺身的移动应平稳、无卡滞和松动现象,用制动螺钉能准确、可靠地紧固在尺身上。

二、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1. 测量面硬度在维氏硬度计(或洛氏硬度计)上检验。检查部位为测量面或离测量面2mm以内的侧面且应沿测量面长度方向均匀分布的3点,3点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数显卡尺一般采用碳钢、工具钢或不锈钢制造,测量面的硬度不应低于下表的规定。

2. 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目测比较或用表面粗糙度检查仪检验。数显卡尺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Ra值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

3. 尺两外测量面的平面度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两外测量面手感接触时的合并间隙(无论尺框紧固与否),在宽量面处不应透光,在刀口窄量面处不应透白光。

4. 最大允许误差:

-外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卡尺外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刀口内测量爪的最大允许误差:

两刀口内测量爪相对平面间的间隙检验,是将卡尺外测量爪垂直向下,移动尺框使两内测量爪间的重叠区域至尽量大,用0.12mm的塞尺进行检验。

带有刀口内测量爪的卡尺,两刀口内测量爪相对平面间的间隙不应大于0.12mm。

-深度、台阶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带有深度和(或)台阶测量的卡尺,其深度、台阶测量20mm时的最大允许误差不应超过下表的规定。

-重复性:数显卡尺的重复性不应大于0.010

带表、数显卡尺应重复5次移动尺框使两外测量面手感接触,其5次测得值间的最大差异即为重复性。

三、性能要求

数字显示情况、响应速度及功能键的作用三项性能宜同时检验。试验并观察功能键的作用是否正常、灵活、可靠;用手动速度模拟,移动尺框后观察数字显示是否正常。工作电流用万用表或专用芯片检测仪进行检测。数字漂移采用试验方法进行检验,拉动尺框并使其停止在任意位置上,紧固尺框,观察显示数值在1h内的变化

1. 数字显示应清晰、完整、无闪跳现象;响应速度不应小于1m/s。

2. 功能键应灵活、可靠,标注符号或图文应清晰且含义准确。

3. 数字漂移不应大于1个分辨力值,工作电流不宜大于40μA。

4. 电子数显器应能在环境温度0°C~40°C、相对湿度不大于80%的条件下,进行正常工作。

四、通讯接口

1. 制造商应能够提供数显卡尺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讯电缆和通讯软件。

2. 通讯电缆应能将数显卡尺的输出数据转换为RS232、USB或其他通用的标准输出接口形式。

五、检验条件

数显卡尺检验时,室内温度应为20°C±5°C,相对湿度不应大于80%。

六、标志和包装

1.卡尺上至少应标有:

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b)分度值/分辨力;

c)产品序号;

d)用不锈钢制造的卡尺,应标有识别标志。

2.卡尺的包装盒上至少应标有:

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b)产品名称;

c)分度值/分辨力及测量范围。

3.卡尺在包装前应经防锈处理,并妥善包装。不得因包装不善而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产品。

4.卡尺经检验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有本标准的标准号、产品序号和出厂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