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析一下此1mA恒流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11-25):
如图,分析一下此1mA恒流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顶一下,欢迎各路大神路过分析

网友A:
R184感觉不对。
原理与减法器差不多,利用虚短虚断也能分析出来。
百度一下 双运放恒流电路 ,也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不就是好烂的电流源,模电书上就有

网友C:
不错的恒流源。参见下图: